楼主(2011-02-10):
请教塑壳断路器为电机负载的配电开关, 过流和速断分别应整定为电机额定电流的几倍?谢谢! 电机是55kW的, 这个塑壳是给其星三角启动柜供电的.

网友A:
过流保护使用热继电器,空气开关是用来速断的。热继电器选用1.2倍,但是现在很多热继电器材料是不足的,选用个1.5倍吧;空气开关选用160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流保护使用热继电器,空气开关是用来速断的。热继电器选用1.2倍,但是现在很多热继电器材料是不足的,选用个1.5倍吧;空气开关选用160A的。
谢谢! 我选用的是160A的, 这个塑壳是带电子式脱扣器的, 我想整定过载和速断参数.我想知道的就是空开的速断是按几倍电机额定电流整定的?

网友A:
一般按照1.5-2倍设定,视电机启动特性而定。。

网友A:
电子式的除了要设定电流之外,还要设定启动时间,用于避开其启动电流带来的误动作。

网友B:
热继的电流要跟电机的运行电流一样吧!!只是要整定热继电器的时候才把电流加到电机运行电流的1.2倍,冷态看6分内动作否,热态看是否3分内动作的吧!!

网友C:
查看一下此开关的安秒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