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11):
一张白纸上均匀分布大小相等的黑圆点(直径4mm、间距10mm),用摄像头垂直拍摄、采集图像,照明为两只荧光灯管、分列在摄像头两侧。拍摄距离、镜头焦距、光圈大小固定。发现照明光源亮一些的时候,图像上的黑点就小一点。请问是什么原因,怎么能让拍摄到的黑点大小与光源亮度无关?刚接触机器视觉,见笑见笑。

网友A:
是什么类型的相机?CMOS OR ccd,相机分辨率是多大?相机移动的时候,黑点是否也跟着移动?

楼主:
谢谢关注
你好,相机是CCD的,日本进口工业摄像机,40万像素。拍照时相机不移动。

网友B:
你所说的现象可能是,图像的亮度过爆了。白色部分的光量强度超过了满阱容量。也就是,白色部分的电荷饱和了,电荷溢出了。一般获取灰度图的时候,不希望得到过爆的图像,边缘部分的信息不真实。可以调节光圈,爆光时间。

楼主:
谢谢你的讲解
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讲解很清晰、专业,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