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输入问题

楼主(2011-02-11):
FX1S-14MR开关量输入接口可以可以用作编码器的脉冲量输入吗?如果可以如何接线?

网友A:
可以;请参考高速计数器的讲解部分;

网友B:
FX1S-14MR开关量输入接口可以用作编码器的脉冲集电极输入。可以接一相的,也可以接二相的

楼主:
谢谢,还有点疑惑就是编码器的脉冲输入接了X0、X1两点,那它不用接COM,24V之类的吗?

楼主:
搞明白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