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11):
有五个工位同时叫机,最先叫机的先进板, 进板到位后,另一个工位进板,(另外四个已经叫机了,不再重复叫机)进板到位后另一个工位再进板,依次类推,好象有记忆功能,请各位大哥指教。谢谢

网友A:
设想了很多形式,不行
期待老师们的回复

网友B:
请您采用电梯楼层呼叫的程序试以下。

楼主:
没做过电梯,排队等候不知用什么指令,哪位大哥能发一段程序参考参考,邮箱:HLBHLBHLB@YEAH.NET谢谢

网友C:
这你可以用存储器作为记忆标记,到位后清除其标记就可以啦

网友D:
方法可多种,例如用SFC方法分5个支路,每个支路决定一个对应叫号,每个支路下分4个支路,。。。

网友D:
也可以按先后叫号把它们再顺序排列,按序执行

网友E:
如果您使用三菱FX系列,请使用SFWR(为FIFO做数据准备)+SFRD(控制FIFO)指令,例子:
FX2N或以下机型在编程手册的199页。
FX3U机型在编程手册的279页。
当然,FX3U的编程手册描述详细且电子版本清晰。

如果您使用的是Q系列,那么会更加简单,使用FIFW为FIFO做数据准备,使用FIFR做FIFO结构,如果使用FPOP的话,那么就是FILO(即堆栈)。页码在Q系列指令手册的7-131。

只有自己动手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楼主~~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我再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