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11):
刚过完年,我们公司从新进入生产,今天把年前关掉的PLC电源全部合闸送电,结果有一块SDN模块报70故障,故障说明上是SDN模块无法通过自检,SDN模块的节点号已经存在,可是年前生产时候还是好好的,生产完就放假了。具体的故障现象是这样子的,SDN报70故障,现场所有的1732模块(17个站)上的NET指示灯都是绿色闪烁,

我想请教老师是:

SDN模块坏了?

通讯线路有问题?

现场的模块坏了?

终端电阻有问题?

真是SDN模块节点号被人为改动重复?

还是现场的1732模块的地址设置重复?或者其他的问题。

希望了解AB PLC的老师指教,谢谢!!

网友A:
你们公司的用的DeviceNet 网络中对扫描器的设置可能是Autoscan,因为Autoscan会自动清除扫描器的任何设置,清楚后可能会跟另一个扫描器的地址冲突了,你仔细找一下扫描器的设置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