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11):
 对于摇表我有三个问题今天想了一天都不明白,在此虚心请教众位前辈了。

 1:摇表的L端接要测量的物体,摇动摇表时产生直流电压通过L端到达被测物体内,通过直流电压和被测物体的泄漏电流比知道了它的绝缘电阻值。那么E端接与被测体相绝缘的物体它起什么作用呢?

 2:如果我测量家中的线路是否漏电,断电、松开空开出线端后、将电器插头拨下,灯开关关上后,灯泡要不要取下来呢?因为在测零线的绝缘值时零线直接到了灯泡上,500V电压下会不会损坏灯泡?是不是因为没有什么电流所以可以不取下灯泡。

 3:测家中线路时L端接一根被测的线,E端要接地,可是家中没有接地,有人说接自来水管,会不会因被测物绝缘不行漏电而使水管带电,人触摸后触电?如果我把E端接空开上面来的零线行不行?

楼主:
不好意思,我不明白的问题多,还想请问,家庭线路和电动机对地绝缘电阻、相间电阻,我都以上0.5M就是可以,这样行不行。

网友A:
2.你在用摇表测零线的绝缘电阻时已经将灯开关断开,(如L相线绝缘良好)摇表的500V电压
对灯泡是形不成回路的,是不会损坏灯泡的。3、你没说清你家住的是平房还是楼房,自来水管用的是什么材质接地状态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