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电、市电柜互锁

楼主(2011-02-11):
1.前天,我公司刚修好发电机,想试试机,于是停了市电低压总断路器,发电机已发动,但是发电断路器就是送不上,(这两个断路器在1个进线柜里,1上1下,并联),我也知道有机械、电气连锁。半天送不上,引来了领导观看,后来我停了高压,发电断路器才合上。想不通??
2.   第二天,我又试试,结果不用停高压就可以了??
3.   谁能画市电柜、发电柜互锁图,就是互锁常闭吗??

网友A:
昨天不行,今天就行了?

网友B:
我们的是高压断开,取下钥匙(与发电输出柜互锁的),然后才能接通发电。

网友C:
框架式断路器的机械联锁有用钥匙互锁(如两锁一钥匙,三锁两钥匙)和钢缆联锁,象你这种用法(双电源)应该是钢缆联锁,它只是断路器的一个附件,没什么好画图的。
你这种情况重点是检查电气联锁和发电机断路器的闭合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