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A与W区别

楼主(2011-02-12):
大家好:我看到压力传感器上标有 触头功率 30VA ,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30VA和30W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有一个公式
视在功率(VA)的平方=有功功率(瓦)与无功率的平方和

网友B:
视在功率的单位是VA是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的平方和的开方,其负载是阻抗.
有功功率的单位是W.是产生功的功率.
P(有功)=S(视在)*cos¢(功率因数)=U*I*cos¢.
在纯阻性电路中,也就是线性电路中,我们用W,很少用VA,因为此时有功功率和视在功率是相等的,而非线性电路,就是含有感性负载的电路,如电动机,变频器等等,此时多使用 视在功率VA,这样是因为无功的存在,由于无功没有量纲,也就是没有单位,所以,一个有单位的不能直接同化它,把视在功率单位定义为W,所以就找了个东西,叫VA,乏,这个单位。

网友C:
有功与无功之分

楼主:
哦  明白了谢谢了
麻烦大家了:那功率因数怎么才知道呢?

网友D:
功率因数是通过对交流电的电压和电流正弦波的相位差检测,并通过计算所获得的。原理很简单。检测的正弦波真有效值并计算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