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12):
我们公司自己做的一台机器,机器总的功率2~3KW,用了十个100W的伺服,六个步进,几十个气缸,四个发热管,三个DC24V开关电源,因为是新开的车间,这个车间里就这一台机器,现在呢,有时开机一上电,漏电保护器就跳,再开就可以。这种情况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解决?请各位师傅给看看,谢谢!

网友A:
这种故障好像是设备电容充电,充电时不是通过零线,造成跳闸。只能检查故障或不用漏电保护。

网友B:
为什么要用漏电开关呢?

网友C:
什么设备啊
总开不要加漏电

楼主:
车间的总开下面接了大的漏电保护,这个漏电保护不用可以吗?有没有这样的先例?应该是三个开关电源那里有问题吧!

网友D:
漏电保护开关选型不对

网友E:
漏电保护不是都是标准的吗30MA
还有别的吗

楼主:
该怎么办比较好?

网友F:
设备的供电不需要用漏电开关有普通的三极开关就好啦..
德国进口的设备厂家过来安装都是说不要漏电保护的..
否则是开不了机的对设备损害更大..
但是考虑到人会接触设备触电问题那可能只需要接好地线就可以了..
我们很多设备带变频,伺服的都是这样的供电电源不用漏电保护...

网友G:
变频器的说明书上要求只可以装抗高频干扰的漏电保护开关。

楼主:
谢谢!知道了,非常感谢!

网友H:
l漏电保护是单相吗还是三相四线的?

网友I:
电容充电瞬间电流很大,漏电开关正常动作,不用,用断路器的时候,断路器的额定电流要在实际的5倍以上

楼主:
三相四线带漏电,机器本身有没带漏电保护的开关,而是车间的总闸那带了。本来是想把总闸那的漏电保护拆了或不走漏电保护过,可是去电工师傅那一问,配电房那也有漏电保护,不过这的漏电保护,如果有问题直接配电房就跳了,搞的现在我又不敢拆了。配电房这样配电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J:
因为开关电源使用的是晶闸管,工作时会产生高次谐波、并且有较高的感应电,有可能会造成漏电保护器就跳。

网友K:
可能是你们的这个总开关选型有误,选择开关上的漏电检测包括零线的那种,这样零线上的正常电流也能检测出来,不会出现这样的误动作。

网友G:
变频器里有充电限流电路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I:
电容充电瞬间电流很大,漏电开关正常动作,不用,用断路器的时候,断路器的额定电流要在实际的5倍以上

变频器里有充电限流电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