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12):
由于国产变频器能适应生产工艺的多方面要求,尤其是在工业自动化控制应用上,交流变频调速技术已经上升为工业自动化控制的主流。交流调速系统的性能已经可以和直流调速系统相匹敌,甚至可以超过直流系统。它采用的全数字控制方式,使信息处理能力大幅度地增强。同时它将实用经验和技巧不断地融入软件功能中,采用模拟控制方式无法实现的复杂控制在今天都已成为可能,使变频器的可靠性、可使用性、可维护性功能得以充实。由于变频器具有调速性能好、调速范围宽和运行效率高,使用操作方便,且宜于同其它设备接口等一系列优点,所以应用越来越广泛。多年来,我们在生产实际应用中不断学习,积累了一些变频器的维护保养和维修的经验。

  由于电力电子技术和微电子技术的快速发展,变频器改型换代速度也比较快,不断推出新型产品,性能不断提高,功能不断充实、增强。现在国内市场xiaoshou的变频器品牌比较多,如Danfoss、ABB、SIEMENS、GE、Schneider等等,国产变频器品牌比较多,虽然种类繁多,但功能及使用上却基本类似。总的来讲,其使用、维护保养及故障处理方法是基本相同的。在实际应用中,变频器受周围的温度、湿度、振动、粉尘、腐蚀性气体等环境条件的影响,其性能会有一些变化。如使用合理、维护得当,则能延长使用寿命,并减少因突然故障造成的生产损失。如果使用不当,维护保养工作跟不上去,就会出现运行故障,导致变频器不能正常工作,甚至造成变频器过早的损坏,而影响生产设备的正常运行。因此日常维护与定期检查是必不可少的。

  日常维护与检查

  对于连续运行的变频器,可以从外部目视检查运行状态。定期对变频器进行巡视检查,检查变频器运行时是否有异常现象。通常应作如下检查:

  (1)环境温度是否正常,要求在-10℃~+40℃范围内,以25℃左右为好;

  (2)变频器在显示面板上显示的输出电流、电压、频率等各种数据是否正常;

  (3)显示面板上显示的字符是否清楚,是否缺少字符;

  (4)用测温仪器检测变频器是否过热,是否有异味;

  (5)变频器风扇运转是否正常,有无异常,散热风道是否通畅;

  (6)变频器运行中是否有故障报警显示;

(7)检查变频器交流输入电压是否超过最大值。极限是418V(380V×1.1),如果主电路外加输入电压超过极限,即使变频器没运行,也会对变频器线路板造成损坏。

网友A:
(7)检查变频器交流输入电压是否超过最大值。极限是418V(380V×1.1),如果主电路外加输入电压超过极限,即使变频器没运行,也会对变频器线路板造成损坏。

此条值得商榷!我知道很多变频器的输入电压可以达到440-46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