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12):
“变频器的作用及工作原理”
额定功率为2000转的电动机能不能在变频器下转换到3000转
n = 60f/p n: 同步速度f: 电源频率p: 电机极对数 频率能够在电机的外面调节后再供给电机,这样电机的旋转速度就可以被自由的控制。 因此,以控制频率为目的的变频器,是做为电机调速设备的优选设备。照此计算得知变频器设置的频率为额定频率50HZ的1.5倍,即75HZ,即可实现3000的转速。”
请问:我看普通变频器都是输出频率在0-400,或者0-650,0-1500可以调节。按照上面的说法75hz就3000转了,那400hz的时候岂不是16000转了?这怎么可能呢。
再说频率虽然可调,但是一般不超过其额定频率使用,对吗?
麻烦各位大哥解答了,小弟感激不尽啊。刚进入工控领域,对变频器不甚了解,以后多帮助。

网友A:
NO、NO、NO;额定功率点在2000转/分的电机,50赫兹电源频率可未必是2000rpm呀。

你首先搞搞清楚,电机是几极的?再来自计算吧。交流异步电机的极数,对应着电机的50Hz对应的同步转速。与额定转速也许有关也许无关。因为目前国内或国外定制的许多交流异步电机,其额定转速都不在50Hz附近。所以,要特别的注意它的极对数是多少,才能进行正确的计算。

网友B:
呵呵;普通电机是不能到400HZ的,这只是变频器的输出最高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