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通讯协议

楼主(2011-02-12):
请问前辈三菱FX2N的PLC与维纶触摸屏MT6010IH的通讯协议怎么编写?

网友A:
直接插在通讯口上,默认FX 参数.不就能通讯了么?

楼主:
什么意思?你是说直接把通讯电缆插上就能用吗?不需要其它任何操作吗?

网友B:
只需选对PLC型号就行,协议已经做好了,不需要你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