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程序

楼主(2011-02-12):
请前辈看下这段程序里的箭头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指令?应该怎样编写?

网友A:
运算结果脉冲变换指令。

如果如您贴图中贴出来使用的话,它的作用等同于LDP X12,但是也仅仅限于此,该指令针对的是从母线过来逻辑结果,也就是说,如果LD X0
                                                  AND X1
                                                  MEP
这样的使用,绝不等同于LDP~~~~

请您查看Q系列指令手册第5-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