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12):
设备用的PLC控制系统是AB的SLC500系统列的产品,CPU型号是:1747-L541
最近一段时间设备在运行时,CPU故障报警,查看故障信息如下A minor error bit is set at the end of the scan.  refer to S:5 minor error bits.或是A rack data error is detected.  Check slot 9.不知是何原因,请高人赐教。谢谢先

网友A:
出现的错误位于第九插槽,代码是S5,导致CPU停止扫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