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12):
我单位有台N2---202变频器,1.5KW,送电无显示,经查控制电路无24V电源,3844的7号角电压为13V,更换3844后,还是13V,拆掉3844后测量7号角的位置,电压为45V,电源降压电阻正常,都为29--30K欧,请教是哪儿出了故障?

网友A:
3844边上有一电解电容25V100UF,换掉即可!

楼主:
我那儿还有一个可以正常显示的N2----202,换上从它上面拆下来的那个电解电容,故障依旧如此,不过,在拆下电容的时候测量7号角电压,约为11-----12V之间,降低了1V左右
后来,我特意找了一个24V的电源,接在3844的7号角和5号角上,发现在8号角上有5V的电压输出,这是不是能证明3844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