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变频器方案

楼主(2011-02-12):
求矢量变频器的方案,做卷绕机的恒张力控制,各位大侠谁有相关的方案或经验可以联系我,735385582.

楼主:
台达B系列的是张力控制专用变频器吗?张力控制是不是都得计算卷绕的直径?

楼主:
找了一下那个说明书,没发现有恒功率模式的设定啊!就算设置成恒功率模式,我怎么保证线速度一直不变啊,毕竟卷径是一直增大的,不大明白怎么用!还望指教,

网友A:
三菱,汇川,正弦的都做过很多,很简单的,可以联系我,注意一些参数设置就可以

网友B:
好点的变频器是有恒张力控制的,安川什么的,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