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12):
返回目录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73940

《星-角全压启-停电路》的启动过程是,电机在星接状态下启动一定时间,再转换成角接,让电机在全电压下继续启动到稳定运行,受到限制的是电机必须是在角形运行的,所以,这种启动方法只适用于3KW以上的电机。
下图电路的特点是:
1. 揿SB1电路即自动完成启动过程。
2. 热继电器的选择在本电路中是电机额定电流1/1.73的1.1倍,冷态接入电路继续启动到稳定运行;热继电器也可以串入KM1回路,也按电机额定电流1/1.73的1.1倍选择,但是在热态接入电路继续启动到稳定运行,负载重时会误动作;最不好是将热继电器接在KM1和KM2回路的上方即角外,那时需按电机的额定电流选择,选择得不合适时,一样会在负载重时误动作。
3. 为防止电路短路,这里的KM2、KM3选择带机械联锁的交流接触器就显得特别重要了。
4. 这里的延时采用在在KM1上加延时头的办法,显然可以省一只时继简化了控制电路。延时整定与电机的容量和负载的轻重有关,一般在3~5秒现场整定。
5. 电路保证在封星接触器接通以后才送入星接启动电源,同时还设置了KM2和KM3之间的电气联锁,保证控制电路的正常运行和工作可靠性。
6. 在启动按钮SB1处串入角运行接触器的常闭触点,防止其主触点熔焊后,仍然启动电动机,以策安全。
7. 电路还设置了星启动和角运行的指示灯,监视系统的运行情况,在启动过程,当星启动指示灯长期燃亮,则说明星-角转换失败,而当合上电源开关时角运行指示灯燃亮,则说明角运行接触器已经熔焊。
8. 电路用断路器QF1、QF2作线路的短路保护;用热继电器KH作电机的长期过载保护。
9. 一般地说,星-角启动电路适宜在电机的启动电流约为额定电流的7倍时,其变压器容量小于电动机额定功率的25倍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