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12):
小弟在DCS800直流变频器手册上查询到F515故障。
详细说明如下:
电机 1 励磁过流:
检查:
- M1FldOvrCurLev (30.13) ,
- 参数组 44 (励磁:励磁电流调节器调整)的参数设

- 励磁电路接线
- 电缆和励磁绕组的绝缘
- 励磁绕组的电阻
- 与磁场有关的故障信息(7-segment display or
flashing LED’s)

俺们公司日产3200吨旋窑,开机前都会报这个故障,要开好几次才能将窑主电机启动起来。
求教!!!!

另附一个DCS800手册,上面30.13条说到的是
M1FldOvrCurLev (电机1 磁场过流跳闸值)
如果励磁电流超过了用M1NomFldCur (99.11)百分数表示的M1FldOvrCurLev (30.13),那么直流
模块将会因为F515 M1FexOverCur [FaultWord1 (9.01) 位 14]故障跳闸。
当 M1FldOvrCurLev (30.13)设置为135%时,磁场过流故障被屏蔽。
换算: 100 == 1 % 类型: I 易失性: N

我们公司现在的变频器M1FldOvrCurLev值为125%,是否改为135%就能屏蔽掉这个故障呢。最好还是能解决吧。
谢谢了!!!

网友A:
abb dcs800
最好把励磁的P值也盖小一点,把过流也改大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