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12):
现我司有一台输入3相460V 60HZ的调频调压柜(进口三菱发电机用)长时间未使用。现在要使用时发现电压无法调整到380V。只能调到290V。其它的都正常,不知是何原因?

网友A:
三相输入电源是AC380的,只能调到290V,那是太低了。不应该的。再保守的调节也能达到接近380V。你看看是哪搞错了?

网友B:
等待楼主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