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13):
这是变频器中关于比例增益含义的解释,有点看不懂,大侠们有明白的帮忙解释一下.和比例带之间有什么关系?

比例增益P:决定整个PID调节器的调节强度,P越大,调节强度越
大。 该参数为100表示当PID反馈量和给定量的偏差为100%时, PID
调节器对输出频率指令的调节幅度为最大频率(忽略积分作用和
微分作用)

网友A:
PID调节器的P是比例,不是比例带。也就是放大器输入的增量的乘积对于调节器的输入与输出之间的关系是阶跃信号;

100%指的是调节器的某一个标量值,比如是针对输入的给定物理量的100%;

PID的输出一般是作为变频器的转速(或者频率)的设定值输入的,所以,它的100%对应的就是最高转速(或者频率)给定值。

楼主:
楼上的回复还是看不太懂,之前看过一个比例带的概念,能明白是什么意思:

比例带是一个无量纲的纯数值,其物理意义为:调节阀从全开到全关(输出做全量程范围变化时),输入(被控量)的变化占其全量程变化范围的百分数。如输入为温度,输出为阀门开度,1-100摄氏度量程,如希望温度从15——20度变化时,阀门从全开到全关,比例带为5%

比例带越小,调节作用越强,对误差越敏感。楼上的高手能不能举个具体的例子,说明一下P的物理含义?

网友B:
PID中P就是比例作用,比例放大器它的输出信号与输入信号成比例关系,也就是测量值(如供水的水压)与给定值(如要求的水压值)的偏差乘上一个倍数就是调节器的变化值,即P=Ke. K是比例常数,也就是调节器的放大倍数,即所谓的比例增益。也就是说比例调节器实际上就是个放大倍数可调的放大器。
  但在很多的自控系统中都不用比例增益作为刻度,而是用比例度(又称比例带),其与调节器的放大倍数的倒数成比例。也就是说比例带越小,它的放大倍数就越大,它将偏差放大的能力越大,反总亦然。

网友C:
发个PID原理与实际程序设计中算法如何实现, 给你参考看下

网友A:
^_^,楼上的很辛苦。谢谢了。其实,楼主主要是对自控原理这个专业基础比较陌生,所以理解其物理意义有些费劲罢了。

比例带不是这个概念,比例带的概念是PWM控制中的概念。两码事。

楼主:
谢谢大虾们,关于比例增益的定性分析我已经理解了,但是变频器手册中解释的比例增益的概念中提到的“参数为100表示当PID反馈量和给定量的偏差为100%”这句话中偏差100%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反馈量和给定量的偏差已经达到了满量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虾们,关于比例增益的定性分析我已经理解了,但是变频器手册中解释的比例增益的概念中提到的“参数为100表示当PID反馈量和给定量的偏差为100%”这句话中偏差100%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反馈量和给定量的偏差已经达到了满量程?
我理解是这个意思。指的是给定值与实际值的偏差达到了最大。

楼主:
偏差达到最大时,调节器的输出才为幅度才为最大频率,那这个比例调节环节的作用是不是很弱啊?这貌似又跟比例带的物理含义相似了.比例带越小,调节作用越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偏差达到最大时,调节器的输出才为幅度才为最大频率,那这个比例调节环节的作用是不是很弱啊?这貌似又跟比例带的物理含义相似了.比例带越小,调节作用越强
你说的这种情况是P增益=1,把P=10/20/30、就不会是这样了,也就是你说的那个比例带越窄,调节的越强。这里是P值越大,调节越强。
P=1,给定与反馈偏差1:1的输出;
P=10,给定与反馈偏差1:10倍的输出;
...
不知道你是不是能理解。

网友B:
对应于一个K值时,比例调节器的输入偏差越大,输出的变化也越大;输入的偏差小,输出变化也小。偏差达到最大时,比例调节作用不是很弱,而是很强。

网友C:
楼上几位前辈回复的都不错,其实这个从原理上就能看得出来,程序实现无非就是实现一个快速"逼近"的过程?

楼主:
“PID反馈量和给定量的偏差为100%时, PID调节器对输出频率指令的调节幅度为最大频率”就是反馈量和设定量的偏差最大(满量程)时,输出最大的调节频率。我感觉这种情况也是P增益=1.那将它所谓的这个比例增益设置成100,岂不是实际的比例增益是最小的时候(P增益=1)

网友A:
没太明白你说的意思,别说比例增益了,就说P吧,增益(或者叫比例项),P是可以小于1的,也就是说PID控制器既可以是对给定量和反馈量差值的放大器,也可以是对他们的缩小器。

不知是否能理解?

楼主:
那一般的变频器都会将比例增益限定在一个范围之内,它的限定范围是怎么确定的?比例增益在不同的系统中差别应该很大啊!我看过一个变频器的说明书 给定量是0-10v 反馈量为0-10v 比例增益的范围为0.000-9.999.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一般的变频器都会将比例增益限定在一个范围之内,它的限定范围是怎么确定的?比例增益在不同的系统中差别应该很大啊!我看过一个变频器的说明书 给定量是0-10v 反馈量为0-10v 比例增益的范围为0.000-9.999.
哦,这个问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也是pid控制器设计的一个常问问题。不是一两句话能回答的。

不过可以推荐你看看陈伯时老师编写的《闭环传动控制系统》的大专自动化专业教科书,里面有一章叫:“两个调节器的设计”,对pid的参数设置、计算有比较详细的描述。另外天津电气传动研究所有一本《自动化传动技术手册》,里面对闭环控制的PID参数设计和计算也有详细的描述。

总之,PID的参数设置,主要取决于一个特定系统自身的时间常数,它包括电气闭环控制装置的电气时间常数、驱动和触发电路时间常数、电机电磁时间常数、机械转动惯量时间常数等等建立的闭环控制系统的传递函数。通过对其做稳定性判断计算,求出PID参数。

因此,一个闭环控制系统PID参数,要通过实际系统的动态运行调试和上述理论计算的结合获取。因为只有调试运行系统,才能获取上述许多未知的时间常数。未建立和计算传递函数获取已知条件。

当然,在实际的生产过程中,PID的参数设置,已经被广大的自动化控制工程师们总结了许多的经验口诀。他们抛开了理论的计算,通过调试和运行系统,观察实际的现象去有针对的修改PID参数。也获得很好的效果。

网友D:
总之可以这样来理解:比例项全程起作用,将偏差成比例放大(或缩小);微分项只对动态偏差(动差,即变化趋势,包括正和负)起作用,对控制量的变化趋势作出预测,给出一个和变化趋势成比例的跃变信号(对于一个已经处于稳态的系统,这时的绝对偏差往往很小,比例项基本不起作用),以快速对冲这种变化趋势,使系统尽快达到静态(即一种新的平衡状态,但这时仍然可能较多的偏离理想状态--设定值),这时仅靠比例调节的作用,就无法取得理想效果了(因为已达平衡),积分项的作用就是用来消除这种静差的;积分项只对到达平衡状态之后的状态起作用(积分时间越长作用越明显,但太长又可能造成超调)。综上述,比例项基本上仅在系统启动的过程起作用,微分项在负载变动的时候起作用,积分项在到达静态之后起作用,当然,系数的选取会对系统 的控制特性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以上是本人对PID调节在理想化状态下的一点感性的描述,有不妥之处,还望批评指正,大家一起学习交流。个人认为,要对PID调节模型有一个透彻的理解,还是应该去翻翻书,了解一下比例积分微分电路的阶跃响应特性。。。。。

网友E(2011-04-07):
打印了6楼的资料,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