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的正反转

楼主(2011-02-13):
一个带变频器的电机,停机之后,转向发生了变化,无人动线路和变频器!这是什么情况?
总线肯定没有改变,以前一直运行正常,变频器没有直接变换转向的设置!!!!调换相序后,机器运转正常。。。。。。目前就出现了这一次。他是一个包装膜的退膜电机,因为反转造成切割不正确,仔细观察后,突然发现转向

网友A:
应该是电源相序在停电时给调换了吧

网友B:
我的意见:是停开机时强电对变频器控制线的干扰造成的。

网友C:
有外力使它反转了?

网友D:
估计是惯性的作用,像风机停了后,说不定因为炉膛内的压力造成风机继续反转

网友E:
变频器的问题吧,是不是每次都这样啊

网友F:
楼主再说清楚点

楼主:
总线肯定没有改变,以前一直运行正常,变频器没有直接变换转向的设置!!!!调换相序后,机器运转正常。。。。。。目前就出现了这一次。他是一个包装膜的退膜电机,因为反转造成切割不正确,仔细观察后,突然发现转向不对。

楼主:
消除干扰是否能恢复正常?

网友G:
保持原来的操作,反接下线能正常用就算了,其它的可以不用理它。

网友H:
我以为像这样的问题好像就是工人们的误操作,一般变频器面板上都有FWD/REV键,有时按运行键不注意就接触上了正反转键了。
我接触了几起事件就是这样发生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源相序在停电时给调换了吧
即使调换了变频器的电源相序,电机的转向也不会发生改变

楼主:
那个变频器上没有那个按钮!

网友J:
检查变频器负荷侧和电机的接线是否有虚接的。

网友K:
停电以后总电相序被改过,所以引起的,我以遇见过

网友L:
先确定你的运行信号是面板控制、外部端子控制还是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