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13):
要控制10个气缸1#~10#,从1#到10#每个气缸动作一次为一个周期,且在任何一个缸工作前要检测前面一个气缸动作有没有到位,1秒钟要动作3个周期,(假设气缸动作没有延时)PLC能实现吗,如果能实现应该选什么样的型号?本人是新手,望各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A:
基本型的PLC都能实现这种功能,例三菱FX2N。

楼主:
谢谢大哥啊 ,1秒钟能够从1~10反复执行3遍吗?

网友B:
PLC是没有问题;

网友C:
气缸没有延时是不可能的,所以10个气缸1S内依次动作3次(周期)不可能实现。PLC程序执行周期1S内依次动作3次是没问题的,主要取决于气缸和相关机械执行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气缸没有延时是不可能的,所以10个气缸1S内依次动作3次(周期)不可能实现。PLC程序执行周期1S内依次动作3次是没问题的,主要取决于气缸和相关机械执行时间。

气动送料机 送料歩距10mm 共有3个气缸 冲床每分钟190次还是能跟上的,气缸的最高线速度理论为1米/每秒,实际取0.5米/秒,假设10个行程都在5mm以下,气缸往复1次为20ms,电磁阀延时差不多也是20ms,1~10缸运行1个周期400ms,1秒可运行2.5次(有点接近3次了)。。不知能不能行的通

网友D:
电气部分是没有问题的,只要受控部分能承受,就没有问题了。如果动作频率了比较高的话,可以选用晶体管输出

网友E:
电气上没有问题,就是机械上不知道能不能反应的过来

楼主:
晶体管输出 能直接带动电磁阀吗?

网友F:
1,电磁阀线圈响应时间有50ms以下左右,可以去看看SMC手册上的参数,亚德客上的参数都标   0.05s以下;SMC上标的比较详细;电磁阀有12VDC 24VDC供电的;
2,电磁阀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参数,有个最高动作频率 5次/秒,3次/秒等;

PLC是没问题的,电磁阀选择合理应该也没问题,关键是汽缸,这个不能用理论计算值来选!

网友G:
广州微嵌的PLC型号为WQ-32MT-2DA,是晶体管输出,可以直接驱动大电磁阀,不需要继电器转换了!!!

楼主:
多谢 楼上各位提供宝贵意见,看来是行的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