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13):
返回目录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73940

《单向自耦变压器降压启-停基本控制电路》是在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定子电路中串入有抽头的电抗器,以限制电机的启动电流,待一定延时后再撤出此电抗器,让电机在全电压下继续启动到稳定运行,这是电路设计的思路。
下图电路的特点是:
1. 单向自耦变压器降压启-停电路只多了个封星接触器,原理与启动过程与串电阻启动相似, 揿SB1即自动完成启动过程,
2. 电抗器的抽头有65%和80%两种,视负载的大小、电机容量的大小和电源容量的大小进行选择。设计电抗器受短时运行的允许发热限制。
3. KM1、KM2可以选择带机械联锁的交流接触器,视电路的重要性而定。
4. KT的延时与电机的容量和负载的轻重有关,一般在3~5秒现场整定。
5. 加进去KM1和KM3交流接触器常闭触点的互锁。
6. 用两个指示灯显示电机的启动-运行。
7. 电路仍用断路器QF1、QF2作线路的短路保护;用热继电器KH作电机的长期过载保护。

网友A:
用这个还不如用星三角起动,65%抽头时的起动力矩与星三角是一样的,但起动电流比星三角大,虽然80%抽头时起动力矩大一些,但这是用增大起动电流为代价的。在实际当中绝大多数场合只用65%抽头,当用80%抽头时,其实用全压起动也可以了。所以国外几乎见不到自耦变压器起动,都用星三角或软起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还不如用星三角起动,65%抽头时的起动力矩与星三角是一样的,但起动电流比星三角大,虽然80%抽头时起动力矩大一些,但这是用增大起动电流为代价的。在实际当中绝大多数场合只用65%抽头,当用80%抽头时,其实用全压起动也可以了。所以国外几乎见不到自耦变压器起动,都用星三角或软起动器。

请您先看俺的目录,地址是: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73940
您会发现,这是基本控制电路的一种,应用那一种由自己去选择,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俺想,当在重载启动时,其效果应在全压与80%抽头之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