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茨8200 OH3报警

楼主(2011-02-13):
请问咸工,伦茨8200 OH3报警怎么解决,我已经把C119改为0了,期望您能指导下

网友A:
应该是3

网友B:
伦茨8200 变频器,我接触不多,手头也无说明书,请熟悉该类机型的朋友给予热心指导。

楼主:
多谢咸工,我再查查故障

网友C(2011-11-15):
OH过热在8222变频器修过多例 8222有3个温度传感器,透过LM224运算放大器放大合成一路进入CPU板  LM224外接贴片电阻开路接触不良出现3例

网友D(2014-12-11):
8200  上没有LM224
也找不到温度传感器

网友D:
请问C119是什么代码
楼主可以发份说明书给我吗
john_lai@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