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变频器调试

楼主(2011-02-13):
我公司原来用普传PI7000系列400kW变频器带315kw的电动机,现在电机改成400kw.我刚接触变频器,请各位能人支招,怎样调试?希望详细。1.电机转向:脱开联轴器,启动电机,观察电机转向是否正常,如果反向,对换电机两相电缆很麻烦,对换FWD和REV控制端子接线或者重新设置F54电机运行方向可以达到相同效果吗?2.在设好F74电机参数(极对数,额定电流,额定电压,额定转速,额定频率)后,还要不要进行电机空载电流,定子电阻,转子电阻,漏感,互感等参数的设置,怎么设置?请详细解答。谢谢高人

网友A:
电机转向不符要求,只需用正转FWD和反转REV控制端子就行了,如果不想改原来的控制端子接线,设定F54也行。F74的参数设定在说明书中说的很详细的,按其设定就行了。

楼主:
你好,该变频器是使用在电站锅炉引风机上,V/F控制,电机原来是315KW4极低压电机,现在改成400KW6极低压电机,需要改哪些电机参数?对电机空载电流,定,转子电阻,漏感,互感要不要进行自动测量?

网友A:
F45电子热保护选择、F46电子热保护等级、F61负载类型、F74中的b00--b05参数都要按现用的电机重新设定的,由于你用的是V/F控制不是矢量控制,b06以后的参数可以不用,用出厂设定值就行了。

网友B:
我在这里学习一下了,我厂没有用那么大功率的电机,呵呵  ,你的那变频器我没有见过,所以我不知道该如何说,

网友C:
你说的很对
把二次线反一下就好 FWD    和REV   换一下,就可以电机反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