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13):
(1):150KW球磨机一台,距离配电柜60米,用地下铺设铝电缆的方式为其供电,需三相四线的电缆用多大截面的铝电缆就行了?
(2):锅炉房有两台蒸汽锅炉,一台4吨,一台6吨,所有电机功率加起来大约120KW,锅炉房的配电柜距离总配约150米,打算用走明线的方式为其供电,要求是带绝缘皮的铝线,请问需要三根多粗的相线和一根多粗的零线?
(3):75KW制砖机一台,距离总配室100米,总配室距离配变200米,配变到总配室的电缆是150平方的铝线,请问从总配室到这台制砖机用多粗的铝电缆为其供电?
另外:请问诸位师傅电工最便捷的计算公式有哪些?关于布线与功率方面的。例如电缆的载流量或者多大功率的电机用多粗的电缆等等。谢谢各位了!

网友A:
电机的额定电压是多少伏?

网友A:
380v  的电流是功率乘以2   详细看一下这个帖子你就会了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9300

楼主:
感谢楼上的师傅给予的回答,有没有师傅给我计算一下?1,2,3各用多粗的铝导线?多谢!

网友B:
1)150kw的电机估算电流为300安左右,所以可以选择150的电缆。考虑负荷矩的话,150KW、60米的距离,选用150的电缆,电压损失约为1.25%,在允许范围内。
2)120KW的负荷,通常可以选用120的铝绝缘导线。150米距离,电压损失也仅为3.125%,所以也是符合要求的。考虑到120KW是总负荷,并非单机负荷,所以线径还可以稍小一点也没问题。至于零线,如果三相平衡、单相负荷少的话可以选70的足够。50也可。
3)75KW电机可以选用50的电缆。
另有一问题,贵厂的总电缆似乎有些小,不知配变是多少KVA的。要不就是配变小了一些

楼主:
谢谢楼上的qm118师傅!
50KW锅炉房加20KW的单相照明用50平方的铝电缆可以吗?也就是说锅炉房所有的电机加起来大约50KW,另外一路单相照明也从这趟线上的其中一根相线(火线)上连接,用瓷瓶加横担的方式架空供电,三根相线用50平方的铝线,一根零线用16平方的铝线,可以吗?

网友C:
学习7楼了
最好用一根电缆,不要用3相加一根零线的做法,不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qm118师傅!
50KW锅炉房加20KW的单相照明用50平方的铝电缆可以吗?也就是说锅炉房所有的电机加起来大约50KW,另外一路单相照明也从这趟线上的其中一根相线(火线)上连接,用瓷瓶加横担的方式架空供电,三根相线用50平方的铝线,一根零线用16平方的铝线,可以吗?
这个最好用3×75+1的电缆。

楼主:
好像就是浙江人卖的铝线!

楼主:
3*50+1*16的铝线!

网友A:
50的也应该可以,因为50KW他不是一个电机,他也不同时工作。再说所有的电机都达不到额定功率。单相20KW可以分到三相中,零线的电流也就不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