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13):
硬件设备有安川H1000变频器带PG/B3卡板,有旋转编码器,在低速运行正常(变频器频率在35hz),把变频器的频率提高到38hz左右,变频器上显示dev(速度偏差过大)。我把菜单F1/10和F1/11里面的参数全部由大到小都调整一边,还是不行,编码器设置1024,请教高手是那里没有设置好,多谢热心人帮助.

网友A:
速度偏差还有可能是力矩不够,看看力矩设置上边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B:
报DEV有以下几种情况:负载过大、加减速时间过短、负载为锁定状态、参数设定不正确、电机被制动器机械性转动。
照你所说,极有可能是负载过大或加减速时间过短。处理方法:减小负载,增大C1-01~C1-08的相应设定值。

楼主:
请教楼上二位热心朋友,我这个变频器和电机是涂布机收卷用的,如果把变频器频率控制在35HZ,这样就正常,在把变频器的频率上调的38HZ,等几秒钟变频器就显示dev(电机速度偏差过大),说明一下,电机空载时速度从高到低运行都正常,有负载时就会出现上述情况,如果在变频器上加大负载,或者加大力矩,在那个菜单里调整,多谢您的帮助

楼主:
多谢楼上两位帮助,问题已经解决把菜单D5/01里的出厂设置(0),改成(1)就好了

网友C(2011-05-14):
顺便学习下,下次遇到的话可以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