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13):
         快来看看啊 明天要我拿出型号了,小弟急啊!!
我们厂有台老式的22KW橡胶挤出机,分为四个手动档位,但是因为速度调节不好,所以想改成变频调速的,(只要能自由调节速度就行)挤出机现在是个直接启动箱连接到电机上,然后电机直接带动挂档的齿轮,齿轮再带动蜗杆旋转,将橡胶挤压出去。有时会带着料停车,然后启动。                    哪位大哥  大虾,  哥哥舅舅姥爷  。。。。。。帮我选个吧,进口的的太贵,就要国产的一般的就行了啊!!另外要是换上一套22KW励磁调速电机谁知道要多少钱啊?

网友A:
可能要用30KW的变频器去拖动27KW的变频电机,这样效果就比较好

楼主:
我是22KW的啊  用变频器控制 不用更换电机 用普通电机不行吗?

网友B:
一般变频器都可以实现,容量上选大一等级

网友C:
用30kW的通用型变频器,还使用原来的电机就可以了

网友D:
挤塑机电气改造做过好多。电话138308126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