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13):
数字万用表的电阻档能不能测量二极管

网友A:
使用2K档以上可以,二极管的内阻一般有700欧姆以上,200欧姆档是不行的。

网友B:
用数字表最简单

网友C:
可以的,但电阻档位要选择正确。也可使用测量二极管正向压降的档位。

网友D:
正向导通,反向截止

网友E:
建议用测量二极管压降方法测量其好坏

网友F:
数字表 最方便了 有量二极管的档位, 二极管正向压降0.7V

网友G:
能呀,如果是自动量程的话直接测量就行,正反各测一次,管子不一样测量的数值是不一样的,正向一般从几K到几百K,反向测量一般是几百K到无穷大,要是是选择档位的话最好是选2K档位以上。

网友H:
建议用二极管档比较好。

网友I:
数字式万用表一般设有二极管测量专用档位。

网友J:
数字表的话用二极管档直接量就可以了啊。

网友K:
可以
电阻挡可以,但没有二极管挡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