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13):
请教各位熟悉欧姆龙PLC的大侠.在指令前加"!"是什么意思.如:!MOV #100 D0.这与不加"!"MOV #100 D0有什么区别.

网友A:
那代表立即刷新变化,由于IO区是需要在扫描结束后进行更新,因此对于一些需要立即更新的IO来说,其强迫IO区做立即更新。

如   MOV 16  D100   执行后,需要在更新IO区时更新,在接下来的程序中,D100还是保持上次读取IO区的值
    !MOV 16 D100  执行后,读取了通道值并立即刷新,下面程序读取将是更新后的值。

网友B(2011-04-04):
向楼上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