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13):
我用扫码器把条码数据接收到PLC里了,扫一次需要存储一次,并按顺序的存储起来,以便上位机提取数据!
请各位大哥大姐帮忙

网友A:
欧姆龙也可以间接寻址,通过改变索引寄存器的值从而指向不同的地址。

网友B:
使用指针吧,定义一个区间为数据存储区,然后通过控制指针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C(2020-07-30):
什么扫码枪

网友D:
先进先出?

间接寻址?

好像都可以吧。

看你存储的数据量大小了。。好搞 好搞

网友E:
为什么不把数据直接传给上位机呢!扫码出来的数据挺长的,

网友F:
PLC不适合做数据处理方便的功能,不是不能做,建议直接给上位机读取储存,PLC是处理逻辑方面是强项

网友G(2020-09-04):
得利捷扫码枪采集的数据都是给上位机的,很少用PLC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