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14):
各位高手,帮忙!是这样的,现在有一个三菱变频器,但是没有PLC,还需要些什么器件能起到控制电机正反转,多段速运行?本人是新手,

网友A:
好好看看说明书就可以了,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的。

网友B:
可以增加几个按钮用手动控制电机的正反转和多段速运行。

网友C:
按钮、plc(并非一定要三菱的)、人机都可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