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14):
我单位使用的是MOLLER的IZMN2——A2000的真空断路器,该断路器在两台变压器之间起母联开关作用。平时不投用,两台变压器分段运行,一切正常。母联开关投入20秒左右就自动跳闸,ALARM指示灯闪亮。我们已经排除了负载的问题。故障一定出在断路器本身,具体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还请各位高手指点迷津。谢谢大家!

网友A:
我以前在一个污水处理厂遇到过类是的情况。不过他们的保护动作是综保的,也是母联在一台变压器运行一段时间就跳闸,到现场观察后发现是电业部门在设定整定值是设置小了,所以造成保护动作跳闸。改过之后就好了。希望对你有所帮助。祝你好运!

楼主:
可这台断路器在以前一直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在车间设备全线停机时基本没有负荷,合上母联开关仍然跳闸。

网友B:
这种情况一般采用三锁两钥匙进连锁的,而出现20秒后跳,应当是断路器本体问题

楼主(2011-05-25):
厂家认为是电子脱扣单元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