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14):
要吧程序规范下。
求教下,编程用步进指令编好,还是就普通的好~
2者有何优缺?谢谢~

网友A:
各有各的优点,步进指令适合做一些机械手,自动洗衣机的程序,就是一步一步的往下走,而普通的就没有什么局限性了。

网友B:
这要根据具体的情况进行选择;
差不多时,就可能根据个人的偏好了。

网友C:
效果都是一样,主要是看自己的习惯

网友D:
没有死规定,灵活运用,不求最好,但求最合适的,经验+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