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14):
中间继电器线路长200米,驱动元件料位计,吸合不断开。

网友A:
现场驱动一个小继电器,小继电器驱动远处一个大继电器。

网友B:
这不是误动作,很可能是继电器衔铁油泥太多,拆开清擦一下就好了。

网友C:
不会误动作,你的继电器有卡的现象!

网友D:
哈哈 你可在此说明白了
新设备开始就有此问题---找设计
以前没这问题-----一般电工都会

网友E:
2楼对,如果不是继电器衔铁油泥太多,就用额定电流大的接触器,可以避免这种现象.原理我不多说了,GOOGLE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F:
6楼的朋友方法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