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弹出窗口

楼主(2011-02-14):
求教高手一个问题,
刚开始接触触摸屏,
手上又有一个ST400的触摸屏。
利用U TAG功能弹出小窗口,想在小窗口中进行参数修改,怎么KD部件不起作用啊,下载进去不能正常显示KD部件。
求指教下该怎么做?

楼主:
另外用窗口画面,都不能使用K D部件。

网友A:
首先ST400和PLC要正常通讯才能正常显示KD部件。

楼主:
PLC通讯应该是没问题的
我可以调用出子窗口,就是设置数据这个KD栏没有,其他的都有,我还做了个动作,触摸屏动作,PLC跟着动作。

再问下,就是在调用的子窗口中可以继续调用子窗口不?
就是2层调用?

网友A:
在窗口画面中不能使用带弹出键盘的数据显示器。

楼主:
哦这样啊
那就是不能在弹出窗口中随意修改参数了。
有没有什么好多解决方法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这样啊
那就是不能在弹出窗口中随意修改参数了。
有没有什么好多解决方法啊?

可以调用画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