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14):
我手头有一款安川的伺服电机,之前据说是总线方式控制的,那么,能否按照一般的脉冲+方式接线使用呢

网友A:
没用过安川的,如果是总线的,那控制应该是通过通讯方式的,应该不是用脉冲加方向接线
找下他说明书看下吧

楼主:
仔細的研究了一下,好像不行

网友B(2015-11-23):
这个肯定是可以用脉冲加方向的模式进行控制的。我之前应用过一两百个都是这种模式。PLC用的是三菱的Q系列的。之前也用过FX3U也是这种模式进行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