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V变5V

楼主(2011-02-14):
在网上买了一个可充电的锂电电池,说是可以5V但实际上空载时为7.8V(满电时),
接上负载为6.8V,使我的单片机不能正常工作,
加一个稳压二极管串联,能否将电压降到4.8~5V,
当不是满电时也能稳定在这个范围吗?

网友A:
串一般的二极管也可以,经实际测量硅二极管正向导通压降大约在0.3至0.7伏,锗二极管在0.3伏以下,楼主按此这灵活选择二极管正向串入就行了,但要注意下二极管的工作电流问题。

网友B:
加一个7805试试。

楼主:
7805怕不行吧!网上的资料一般都是有3V以的上压差,最少都不得小于2V
串二极管可能可以,现在的问题是当用到最后电池本身的电压也是下降的,这时会不会电压就更低了呢?

网友C:
加稳压管要考虑一下电流

网友D:
用低压差的稳压集成电路。

网友E:
用一个三端稳压块试一试

网友F:
用LM317,可以在网搜一下
0-6.8V可调

网友G:
LM2930可以解决
[upload=pdf]uploadImages8/a5e4860093aae15e37b5c8d9b5474ea1.pdf/LM2930[1].pdf[/upload]

网友H:
可以串联3个1N4007就行,电流大可以串联3个1N5408.

网友I:
加7805就可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串联3个1N4007就行,电流大可以串联3个1N5408.

最后采用了这个方案,串三个1N4007,
试用了7805,输出输入分别并104陶瓷电容,严重发热!,不是我要的
对7805的使用始终不懂

网友J:
2极管在加电阻。5伏稳压管。如何。试着来。

网友K:
用7805两只并联加散热片,输入端正极至输出端加10W6.8欧限流电阻,输出端试着加一只10V10UF电解电容,输入端可加一只16V100UF电解电容。

网友L:
加个W317稳压管,电压可精密调节。

楼主:
本人只是初学者
看到别人一搜就有,那个羡慕,

为什么自己总是做不好,就好前面讲的7805,也在网上搜的,可是自己一旦用上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

惭愧啊

有哪位高人给个更好的指引?

电压不稳导致的数据不准确是一个新的问题啊!

网友M:
单片机用电池供电,不常用吗。

网友N:
想要5V 就直接在后面串一个LM7805

网友O:
引用 网友D:
用低压差的稳压集成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