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14):
磨床上的电阻是干啥用的?
磨床的电磁铁是380的,与之并联一电阻1000欧,现在电阻坏了,电磁铁电压达不到要求,不能吸和,怎么回事呢?

网友A:
个人意见,并联的电阻应该起分流和防浪涌作用和电磁铁不能吸合的关系不大。

网友B:
应该还有电容

网友C:
磨床电磁铁有380伏的?电阻是和欠电流继电器串连的,电阻坏了继电器就不会动作。所以电磁铁不能吸合

网友D:
能上传个电路图就好分析了。

楼主:
碰铁是127dc的。不好意思看错了

网友E:
磨床是啥型号的?上个图帮你分析分析。

网友E:
是这个图吗?

网友F:
是滤波和限流的作用

网友A:
电阻和电容是起保护作用的,你仔细看一下图纸,电磁铁的电压不是380V的,是380V的交流电经变压器降压再经过桥式整流变成了直流电的,如果不是电阻电容烧坏击穿的话,它是不影响电磁铁吸合的,电磁铁不吸合另有原因。

网友G:
   楼主所说的电磁铁,是不是平磨工作台的电磁线圈;所述电阻,是不是与其并联?
   该电阻不知与去磁有不有关系,具体不记得了。
   10楼说“电阻和电容是起保护作用的”,可以参考;然后,可根据工作原理进行分析。

   如果是欠压继电器不吸合,则要检查变压器的初级、次级电压,及整流桥的好坏(据6楼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这个图吗?
十分相似

网友H:
你的电磁铁是127V直流的,并联的电阻电容是阻容吸收,类似续流二极管。

网友I:
并联的电阻电容是阻容吸收,故障原因多数是电阻损坏后造成全桥中的一个二极管损坏。测一测线圈上的电压就行了,dc127v?dc65v?

网友J:
个人观点:是阻容吸收回路,作用是吸收电磁铁的剩磁,加速吸放,使用过程电阻发热量大容易烧坏,导致电磁铁过热而影响吸合。

楼主:
引用 网友I:
并联的电阻电容是阻容吸收,故障原因多数是电阻损坏后造成全桥中的一个二极管损坏。测一测线圈上的电压就行了,dc127v?dc65v?

是ac28v

网友K:
有图就比较好分析了,同意楼上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