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

楼主(2011-02-14):
请问一下:有一种开关。开一下这个灯亮。关了又开又是另一个灯亮,是怎样弄的谢谢

网友A:
一种专门的灯开关,特爱坏,别用

楼主:
请问下多少钱个叫什么名字谢谢

楼主:
原来的那个上面有个编号KJD-a128请问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B:
这个一般客厅用得较多,是由一个电路板来完成。

网友C:
这是一个由集成电路组成的触发电路,第一次开关的信号触发第一路线路导通,第二次开关信号触发第二路线路导通,依次类推,这种电子元件控制的电路容量比较小,不适合控制大电流的负载。

网友D:
大电流的负载可以再开关的输出端接交流接触器。

网友E:
买个波段控制器就行了。

网友F:
回复3楼,你说的好像就叫分段开关大概二三十块钱一个吧。

网友G:
正解
引用 网友B:
这个一般客厅用得较多,是由一个电路板来完成。
开关还是普通开关,在灯前装了个控制板,以前的只能用于白炽灯,不知道现在节能灯能不能用。
装修市场有卖的

楼主:
您好是的是一个控制板。不知道叫啥名字

网友H:
见过这种开关,但没留意其结构;
看了以上回复,受益!

网友I:
一种专门的灯开关,叫分配器

网友J:
不能用,雷雨季节来临,天空打雷,你这个电子控制器就“轰”一声,一个火星冒出。然后就不能用了。骗子的东西。

网友K:
那个叫分段开关,一般用在大一点的装饰灯具上,目的是为了省电和为得到不同光源时使用,内部是一集成电路板,价钱一般的在十元左右就能买到,好的贵些,也的确爱坏,但好像没楼上的说的那么严重吧呵呵。

网友L:
我家就有一个这样的灯。。。

楼主:
请问高手;线有三根线。有一根特别小的掉在外面没一方接,这是为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