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14):
各位同行,大家好,现在我有一个问题请教。
我所在的单位用单片机做了一个下位机系统,通过modbus rtu协议将数据向上发送,目前只做了一台下位机试验。在开发过程中,我用的是串口精灵或modscan软件来模拟上位机,一切正常,后用组态王或昆仑通态等组态软件做上位机也正常,最近用了eview系列的MT4500触摸屏做上位机发现一个问题,只接该下位机,触摸屏通讯错误,当我再接入另一个下位机后两个通讯都正常,例如,我只接入我们开发的下位机到触摸屏,地址为1,通讯不正常,我用计算机模拟一个下位机,地址为2,也接入到触摸屏,则两个下位机通讯都正常,奇怪的是我们开发的下位机只是用触摸屏有这种问题,难道是我们开发的系统有问题吗?还是触摸屏也不是通用的?

网友A:
这可能是通讯接口的问题.是485的串行吗?两个设备之间电平或者什么的不太匹配.挂上另外一个,正好起到调节信号电平的作用.
解决办法是:
1.加终端电阻,或者其它阻值的电阻并联在线路上试试.这种方法,有时还会产生通讯间断.
2.加通讯线路隔离或者中继之类的.

楼主:
是485串口通讯,我尝试了120欧姆的终端电阻,没效果,我再尝试一下别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