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缩分卷哪里找?

楼主(2011-02-14):
压缩分卷从哪里找!为什么提示下载的东西基本上都找不到所必须的压缩分卷!或是文件已损坏!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你下载的东西不完整或者文件名问题。

比如,一个软件分为若干个卷,而你仅下载其中一部分,或者你全部下载了,文件名却不是依次存放以便记忆,却是乱七八糟的存放,自己都搞不清楚了。,

网友B:
你下载的东西没有下载完,或者下载的名称有改动!

楼主:
东西已经都下完了!可是只有一小部分能打开,却不能解压!

楼主:
谢谢您的解答!如果顺序不对就不能解压吗?如果换一下顺序能解决此问题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顺序不对就不能解压吗?如果换一下顺序能解决此问题吗?

嗯,顺序不对也不能解压;
如果已下载完全,可修改文件名,按顺序编号,例如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