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15):
请问各位大侠,直线电机控制方式分为几种,各是在什么条件下使用,尽量详细,小弟在此拜谢了啊

网友A:
直线电机略介
直线电机其原理和伺服电机一样。直线电机是把定子铺开,动子在定子上运动。靠直线导轨支撑。
其控制方式和伺服电机一样。
其优点是:
1.壽命長(無磨耗)
2.定位精度高
3.沒有背隙產生
4.高速度,高加速度
5.傳動零件少,故障維修機會少
如果你需要详细了解,你可以和我联系。huangliuxing@sohu.com

楼主:
一般是脉冲控制还是模拟量控制,在使用上有什么区别

网友A:
那得看使用者是否有钱!(不便宜呀!!)

网友A:
其控制方式,小弟还在学习中。但使用的话根据客户使用情况。直线电机分铁芯式和无铁芯式。铁芯式推力比较大,但加速不好;无铁芯式推力小,但加速度好。就类似于卡车和小轿车一样!

网友B:
没用过,听说过!这个东西应该比步进要贵,很多时候都用步进代替了!
呵呵,控制方式就不敢乱说了! 学习下!

网友A:
小纠正下!步进过了才是伺服!直线电机和步进扯不上关系!可以说直线电机是未来直线运动发展的趋势!就像以前是硬轨导向,现在是线轨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小纠正下!步进过了才是伺服!直线电机和步进扯不上关系!可以说直线电机是未来直线运动发展的趋势!就像以前是硬轨导向,现在是线轨一样!
恩,你没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说实际做项目工程中涉及直线运动涉及步进,伺服, 直线电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