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15):
小弟最近在做一个9路电机调速的系统 ,系统由控制板输出电流信号到变频器进行调速,受制于AD天价DA芯片 决定采用由一路电流输出通过电流分配器分时段的给变频器发送信号,这样的话在某个时间段内由于分配器开关断开变频器的电流输入接口会出现高阻态,请问大虾们这个时候变频器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网友A:
使用外部控制,没有信号源,变频器会停止输出。。

楼主:
晕了,估计就是这样 。不知道变频器有没有这样的工作方式 :使用外部电流信号控制,对控制信号锁存一个固定的时间?

网友B:
引用 楼主:
晕了,估计就是这样 。不知道变频器有没有这样的工作方式 :使用外部电流信号控制,对控制信号锁存一个固定的时间?
当然有。只不过要用到自由功能块的相应模块解决信号的锁存问题。而且不是很理想的处理方法。我认为9个变频器给定信号一致,可以采用如下方案解决:

把外部0-100%的给定信号输入于第一台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然后把其通过第一台模拟量输出送入第二台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再把其通过第二台模拟量输出送入第三台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直至第九台。实现9台变频器用一个外部模拟量信号同时串联输入。

这种办法,可以做到9台变频器的给定信号是一致的,而且没有阻抗不匹配的问题。缺点是第一台与最后一台的给定时序,要有一个延时。因为是串联给定嘛。

楼主:
感谢版主的解决方案,但是我的9台电机信号是不一致的,所以不能用这样的方法,(不好意思前面没有说明这个情况),请问版主及浏览到本贴的各位大虾们电流模拟信号输入(还是用分配器分时段给定信号)控制9台变频器再加上485的话能实现锁存信号一段可控制的时间么?
可能童鞋们都觉得俺的方案啰嗦了,直接用485不是省事多了嘛 ,但是俺的485本来是预留的第二套控制方案 ,电流输入调速才是人家客户要求的 ,请大虾们踊跃发言,不吝指教

网友C:
如果运用PLC和D/A输出模块的话,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B:
哦,是这么回事呀,那还是采用485通讯的好,不要采用你的那个分时给定的方案。用通讯的数字给定比较理想。

网友D:
这个很简单啊。。。具体电路你去找个台达的同步器看一下。那玩意就是用一个da转换器控制8路

网友E:
低成夲,同步控制器+时间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