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15):
请教一下安川变频器H1000可以安装三个PG卡,我想安装两根PG卡,就是一台变频器带动两个电机,说明!两个电机不是同时转,
变频器输出可以用接交流接触器来控制这两个电机,一台电机上的旋转编码器可以接一个PG卡,请教各位高手这样行不行,多谢热心人帮助。

网友A:
太麻烦,干嘛不是一拖一

网友B:
可以的,动力线接个切换器就可以实现1拖2控制;如果在编码器线上接个切换器的话,可以只装一个PG卡。如有不明,请登录安川上海的网站,下载H1000用户手册,里面有说明

网友C(2011-05-14):
一拖二的话,那所拖的电机参数应该是需要相同的

网友D(2013-12-06):
454461042@qq.com  麻烦楼主给我一份  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