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触摸屏编程

楼主(2011-02-15):
我用维纶的触摸屏与三菱的plc,为什么我从屏上写入一个数字到plc的寄存器里,屏上写的是856.3,plc里却显示8563。请前辈指教!

网友A:
可能是你哪个地方除了个10,自己跑程序设断点看下!!!

网友B:
触摸屏中设置的数据是什么类型?

楼主:
我觉得应该是触摸屏设置的问题。我的数据类型是16-bit signed。

网友C:
屏上数值显示控件监控的寄存器和三菱PLC程序的寄存器是同一个寄存器吗?
如果是的话,看看控件显示的小数点位设置。

楼主:
是一个数,我的小数点是一位。我写入865,plc上也是8650.

网友C:
那就对了 小数点1位 。

楼主:
小数点一位,这个有问题吗?

网友C:
恩 小数点一位是触摸屏系统程序处理的,要和PLC分别来考虑!

网友A:
这个存储的时候它是不显示小数的,8650一位小数就是实际的865.0。

楼主: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不太明白。那我应该怎么操作?能详细说下吗?

楼主:
那就是说我plc里寄存器存储的是8650,那么我再运算时还要再出去10是吗?

网友C:
只能放大,不能缩小!如果你屏上设置了小数点1位的话,想屏上显示865的话,那么PLC在做运算的时候要放大10倍。如果屏上设置了小数点0位的话,想屏上显示865,那么PLC在做运算不必在做放大处理。

网友A:
不用,你输入的是856,因为有一位小数的缘故存储的就是8560.如果你输入的是856.1存储的就是8561.计算的时候不用除以10.也就是说如果你输入8561/10的话计算结果是856.1.但是存储的时候是8561!寄存器不能保存小数点。

楼主:
那我想运算时含小数点怎么办呢?

网友C:
数据类型问题了,前面都提示过了?
浮点数值与PLC程序浮点运算问题!
仔细看下触摸屏手册吧!

楼主:
怎么设置数据类型呢?我没有维纶触摸屏的编程手册。

网友B:
威伦手册在其网站上可以下载
数据类型不能是16-bit signed,应该是浮点数

楼主:
网站上只有视频  没有手册

网友D:
这没有问题呀,小数点后一位,显示是对的

网友B:
威伦的官方网站上怎么会没手册下载呢,我都下载过的

网友E:
设了一位小数点;
PLC内是没有小数的;

网友F:
有什么问题吗?这个没有错呀,触摸屏上只是方便视觉而以,但PLC识别不出小数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