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15):
我们公司做的是钢管的外层防腐,在防腐前加热工序用的是华伊感应加热炉,生产中发出的噪声非常大,平常我们都带好耳塞,导致好多员工的听力明显下降。
   请教高手,看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将中频线圈的噪声降低。。。。

网友A:
用高频高压绝缘材料做好固定,注意每圈最少有4处固定,如果还有声音,请采用空心管做骨架固定加热线圈

网友B:
我公司是专门做管道防腐中频加热的,最大加热管径可达3米,13721660180,这是我们工程师的电话,你可以拨打咨询该问题,也可以访问我们的网站www.lyheater.com,上面有免费电话,直接连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