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15):
st400的新屏,用带USB接口的笔记本下载,
数据线是串口的,自己买了根USB转串口的线。下载过程中:

正在检查系统版本-正确
握手中。。。
正在检查CORE-ID...
正在准备设置GP...
请不要关闭GP电源
正在传输装载程序。。。
二进制传输。。。
二进制传输失败
PG0命令错误
CORE-ID 命令失败
系统设置中止
-结束系统设置-
传输中止
---结束传输---

用别人的带串口的笔记本来试可以正常传输,不知道什么问题,谢谢了

网友A:
那就需要你多买两根usb转串口的线试了。

网友B:
找条GPW-CB03的电缆试下;

楼主:
这个USB转串口的线出问题了?
给PLC下载程序没有问题的
就是触摸屏下载不了
。。。。杯具

网友C:
那根USB转232的电缆可以下载PLC程序;但有时候就是不可以下载GP程序。

这个经常会遇到。

网友B:
呵呵;一些价格便宜的USB转换器,可能你用在这种PLC上可以通讯,换个品牌的就不行了;

网友C:
现在有国产的电缆,类似于PFC原装的GPW-CB03,用起来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