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15):
一朋友计划上两台100kva的埋弧焊机,请教各位该焊机的额定电流是多少啊?用多粗的线呢?
另外有8台17kva的,2台13kva的二氧化碳保护焊,同样求其额定电流?
动力设备大概有150千瓦吧,上一台250kva的变压器能不能正常使用呢/
望各位给予我指点,不甚感谢.....

网友A:
焊机额定电流机器上有标识看一下!变压器可以用!

楼主:
回2楼,谢过你了,
设备还没有到呢,我就是想先了解一下设备的大概有电情况,
另外那8台17kva的电焊机是普通的交流焊机
有大概100kw的动力不是常使用可以躲避有电高峰,就是这些焊机的问题究竟能占用多大的电流啊。也就是说50kw的动力外加这些焊机250kva的变压器能不能带动这一切,配线该怎样做呢?
再一次的谢过广大朋友了。。。

网友B:
不了解埋弧焊机,说点一般性的看法。
要考虑两台埋弧焊机,有否可能同时焊接;负荷是单相380V的,还是三相的。

设备还没有到,则应当是新设备;那么,可以咨询一下焊机生产厂家。
还有,需不需要考虑今后的扩展。

网友C:
奥幺,一下子几个问题,我一口气回答不了,1000VA/380V=2.6315789≈2.63A,100KVA就是263A的电流,250KVA变压器,400V,250000VA/400V等于625A,625A里面还要除掉30%的变压器余量,还剩下437.5A了,你算算你还能用什么???还得将动力启动时的冲击电流算进去,······
    QQ425148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