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损的计算

楼主(2011-02-15):
我有一台S11\630型变压器,本月用电量抄得为2457KW\H.(高压侧电表).请教:这2457KW\H里有多少度是变损度数呢?.本月我一个人值班,除了办公楼的各层的消防指示灯,电视电脑各一台,取暖器一个之外,就是日常做饭的电磁炉与电饭锅了,怎么会用掉2457度?我怎么向领导交代?恳请哪位老师给我算下,扣谢了!!!!急啊........

网友A:
应该是有偷漏电的地方,应该做个试验,把所有的闸都关掉,看电表是否走字,然后一个一个的合闸,看电表读数那路走得最快。再做分析。

不过,一个大楼的月耗电量这么多,也不奇怪吧。消防用电就不是小数目呀。

网友B:
可查一下资料,看该型变压器的空载损耗是多少;再看有不有所用电(配电屏等)等消耗。
然后估算一下正常的用电,就可知道电度数是否在正常范围。